用c51出现的问题,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我编写了个光电转速测量程序,但是用keil51调试时老是出现说是code-address expected或者是data-address expexted,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下面是我的程序:        BUF EQU  5AH
        spcoun EQU 59H
        COUNT  EQU  57H
        SPCALC  bit  00H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1BH
JMP  TL1
START:  mov sp,#5FH
        MOV P2,#0FFH
        MOV P0,#0FFH
        MOV TMOD,#25h
        MOV TH1, #9CH
        MOV TL1, #9CH
        SETB  TR1
        SETB  ET1
        SETB  EA
        MOV  COUNT,#0H
LOOP:    JNB SPCALC,LOOP
        mov A, spcoun+1
        mov B,#10      ;当有6个叶轮时
        mul AB
MOV A,B
        MOV R5,#5
        SUBB A,R5
        JC  TCL1
        MOV  P2.0,#0
        JMP  CHAGN
TCL1:    MOV  P2.1,#0
CHAGN:  MOV A,SPCOUN
        MOV B,#10
DIV AB
MOV DPTR,#DISPTAB
MOVC A, @A+DPTR
MOV BUF,A
MOV A,B
MOVC A,@A+DPTR
MOV BUF+1,A
DISP:    MOV R0,#BUF
        MOV R2,#2
MOV ACC,#01111111H
S1:      PUSH ACC
        MOV A,@R0
MOV P0,A
POP ACC
MOV P2,ACC
RR  A
INC  R0
DJNZ R2,S1
        Jmp  LOOP
TL1:    PUSH ACC
        PUSH PSW
        CLR  ET0
        CLR  ET1
        MOV  TL0,#00H
        MOV  TH0,#00H
        MOV TL1,#9CH
        MOV  TH1,#9CH
        MOV  R5,#10000
        CLR TF1
        SETB  TR0
        SETB  TR1
FWAIT:  JNB  TF0,FWAIT0
FWAIT1:  DJNZ R5,FWAIT2
        CLR TR0
        CLR TR1
        MOV spcoun,TH0
        MOV spcoun,TL0
        CLR  A
        MOV  TH0,A
        MOV  TL0,A
        SETB  SPCOUN
        MOV COUNT,#0
        JMP  INTEND
FWAIT2: CLR TF0
FWAIT0: SJMP FWAIT
        POP PSW
        POP ACC
INTEND: RETI
DISPTAB :DB 0C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88H,83H,0C6H,0A1H,86H,8EH,0FFH
RET
END

网友:
程序存储器空间不够?

网友:
我找到了,错误我找到了,存储空间是TL1的问题,它和定时计数器的名字相同,我的试验还有一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