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外数据存取的问题。

楼主: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SP, #5FH
        ;PUSH        ACC
        MOV        DPTR, #01FFH
        MOV        A, #78H
        MOVX         @DPTR, A        [color=#FF0000];怎么没有传入数据 ??[/color]
        ACALL        L_UP        ;

L_UP:
        MOVX        A,@DPTR        ;保存灯泡的信息
        MOV        P1,A
        HERE:        SJMP $;
        RET
        END

我想用这个程序验证片外RAM的存储,但是通过在keil中调试发现,在DPTR指向的地方(X:0x01ff),并没有出现本应该出现的值78H。
(PS:我的X:0x01ff中是0xfe,我用发光二极管验证了,亮的方式和X:0x01ff中存的数据相同,可见片外RAM的电路接法应该没有问题。稍后我把图上上来。)
有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翻了翻书,MOVX的指令没有用错啊?
MOVX A,@Ri
MOVX A,@DPTR
MOVX @Ri,A
MOVX @DPTR,A
会不是keil的project中, “option for ……” 的设置出了问题呢?
我的target这一栏的设置是:
Memory Model:     lardge_variables in XDATA
Code Rom Size:    Small_program 2k or less
operating:        None

use On_chip ROM 我也选上了。

网友:
图片来了。

图片注释:其中SRAM 6264的 D0 ~ D7口接到了图下方的总线上。

昨天我上传的另外的图片在eeworld上没有打开。我给个地址吧图片的地址吧:

再次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WR接we   cs接高电平 ce接地

网友:
MOVX     @DPTR, A    ;怎么没有传入数据 ??

关键是这一句话,我本想把A中的值存入DPRT所指向的存储单元,但是A的值压根儿就没有存进去。刨除硬件电路的问题,我在keil中的内存查看窗口中发现DPTR中的值就没有变化?会不是keil的project中, “option for ……” 的设置出了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R接we  cs接高电平 ce接地

另外,单片机的/EA脚接高电平。

网友:
注意P0口有没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
P0口有芯片,可以没有加上拉电阻,像四楼所说,硬件不对,看书.

网友:
用的什么单片机呢?
是不是复位后ALE禁止输出?
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就得这样:
MOV AUXR #00000000B

网友:
RE:  nikko_lo
EA接高电平是从内部开始读程序。但是我悬空的话会怎么样?

RE:《完全手册》(张天凡)的书中说,当P0口作为驱动是,必须连接上拉电阻。
但是书中没有说如何接上拉电阻。我在学习单片机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外围电路的设计问题。这些都让我有些迷惑:什么时候该接电容,什么时候该接保护电阻,什么是上拉电阻?这些单片机的书中既没有提到,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儿得到这方面的讲解。您能告诉我哪能学到这方面的知识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