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socket 函数在仿真器中和在实际硬件中行为为何不同?

楼主:
我刚接触wince,开发环境是pb5.0,evc4.0,套用《evc高级变成及其应用开发〉中的实例tcp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目标硬件用
x86,sdk已生成并安装成功,已在实际硬件中成功实现了串口通讯,但在开发网口通讯时遇到了麻烦,在仿真器中一切正常,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可以连接并传输数据,但在何时际硬件连接时,调试时运行到
        m_socket=socket(AF_INET,SOCK_STREAM,IPPROTO_TCP);这一语句就走不下去,好像是内存冲突,有那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走不下去?到底是什么错误?socket()是servre端,还是client端的?
仿真器中,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可以连接并传输数据:是通过什么连接的?

硬件平台可以通过IE上网吗?

网友:
每当走到socket(AF_INET,SOCK_STREAM,IPPROTO_TCP)时,报错:user breakpoint call....
无论客户端或服务器端都一样,硬件平台可以通过IE上网,我说的仿真器是指emulator,
连接方式为device: test emulator
transport: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
Startup: Emulator Startup Serevr

请问有没有可能是我用PB生成的操作系统映像的问题,我已忘了当时生成时用的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