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编写wince程序就遇到问题,请大家帮助,工程已上传。

楼主:
昨天我在vc2005中编写了一段代码,我想看下,wince是不是可以用mfc编,结果编译过了,就是运行时说我出错。
完整的vc2005工程在附件中,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还有个问题也是在vc2005中,我先是在vc6中编写了一段mfc的程序然后放到vc2005中编译,编译提试lnk1112,说我cpu不能转换为x86之类的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随便请问下,有没有介结在wince中用mfc编程的哦,是不是mfc不好,我看书店卖的书大都是用win32api编的。

网友:
我在哪里上传附件呀。

网友A:
为什么总是上传不了附件.

网友:
上传不了附件,那我直接给出代码,请帮我看看,
c.cpp代码如下
#include"c.h"

class MyFrame:public CFrameWnd
{
private:
        CMenu *menu;
public:
        MyFrame()
        {
                menu=new CMenu;
                menu->LoadMenuW(IDR_MENU1);
                SetMenu(menu);
        }
};
class MyApp:public CWinApp
{
public:
        BOOL InitInstance()
        {
                MyFrame *frame=new MyFrame;
                m_pMainWnd=frame;
                frame->Create(NULL,_T("Hello"));
                frame->ShowWindow(SW_SHOW);

                return true;
        }
}app;
-------------
c.h代码如下
//{{NO_DEPENDENCIES}}
// Microsoft Visual C++ generated include file.
// Used by c.rc
//
#define IDR_MENU1                       101
#define ID_FILE_EXIT                    40001

// Next default values for new objects
//
#ifdef APSTUDIO_INVOKED
#ifndef APSTUDIO_READONLY_SYMBOLS
#define _APS_NEXT_RESOURCE_VALUE        102
#define _APS_NEXT_COMMAND_VALUE         40002
#define _APS_NEXT_CONTROL_VALUE         1001
#define _APS_NEXT_SYMED_VALUE           101
#endif
#end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总是上传不了附件.

有的啊,发帖的可以上传,回帖不行,就在标题下面,不是很明显。

网友:
引用楼主 znsnpxin 的帖子:
昨天我在vc2005中编写了一段代码,我想看下,wince是不是可以用mfc编,结果编译过了,就是运行时说我出错。
完整的vc2005工程在附件中,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还有个问题也是在vc2005中,我先是在vc6中编写了一段mfc的程序然后放到vc2005中编译,编译提试lnk1112,说我cpu不能转换为x86之类的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随便请问下,有没有介结在wince中用mfc编程的哦,是不是mfc不好,我看书店卖的书大都是用win32api编的。

你的提问很让人头晕。不知道是你没说清楚,还是你本来就不清楚一些概念。

VC6和VS2005基本是同一个等级、作用的程序开发平台,都支持win32API和MFC开发。

WINCE是一个操作系统,就像windows一样,只是wince一般都会针对具体的设备进行修改定制。wince是用Platform Builder进行定制编译的。

所以,WINCE是不可以用MFC编的。在wince中也不可以用MFC编程,因为没有在WINCE系统中的编程工具。

VS2005可以针对wince进行程序设计,只要创建工程时选择了wince所支持的平台(比如ARM、MIPS)之类,就可以编出能在wince下运行的程序。至于选择是基于MFC编程,还是基于API编程(这个不叫WIN32 API了,因为WIN32一般特指Windows系统),就看个人的习惯了。

网友:
我先是在vc6中编写了一段mfc的程序然后放到vc2005中编译,,,这个就可能存在问题。。
VC6你在XP环境下来的。做的是XP的APP.。。你VC2005是不是想做WINCE下的东西?应该有个SDK的环境下来编译他。。
楼上的解释了。
不管你MFC还是win32.基于什么环境这个还是得明确

网友:
可能你没加MFC组件,可能你没选对SDK.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模拟器没装好
第二个问题,vc6的mfc程序是针对win32的,在wince中应该不能直接用的,所以还是新建一个工程, 把算法部分粘过去就完了

网友:
说说问题是什么,例如不能运行出现的错误 是什么?

网友:
重新智能设备的工程,将代码复制过去。
VC下的工程,不能直接使用的。

网友:
这是你在VC下的工程吗?如果是,而你编译不过去。说明你的组件没有添加全。。。添加完成后,导出SDK,在你机器上安装就可以用了

如果这是wince下的吗?wince下只支持基本的C/C++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