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atform Builder年升级包升级问题?

楼主(2008-02-20):
关于Platform Builder年升级包升级问题?
如果我有2004/2005/2006/2007年的年更新包,我是只要装2007年的更新包,还是要先装2004再装2005,再2006再2007呢?
升级

网友A:
你应该按照顺序安装2004,2005,2006,2007的升级包,然后重新build整个public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B:
是要全装一遍

网友C:
特意去微软网站看了一趟,没有说安装了最新的年更新包就不需要安装以前的年更新包。
但是也没有看到必须要安装以前的啊。
只有实践一下才知道了。

网友D:
你升级必须从最早的升级包按顺序进行升级,否则你在PB中的工程可能会编译出错。
如果按照顺序升级,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E:
to nanjianhui:
你说得这么肯定,是否问过微软的工程师,可否给点有说服力的证据?我这么问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想深入求证一下。
很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F:
我在WinCE5.0和WinCE6.0上面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按照顺序升级就曾遇到过在编译工程的时候编译不过的问题,按照顺序打patch是比较保险的。
你要是有时间,可以再试一次。

网友G:
应该按顺序全装一下,不过不知道是否还要从新build一下pub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