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普通的51单片机实现通过固定电话的电话线发送呼叫某被叫电话号码的铃流信号?谢谢

楼主:
请问怎样用普通的51单片机实现通过固定电话的电话线发送呼叫某被叫电话号码的铃流信号?谢谢

网友:
好像你不单片也可以实现哦

在电子报上找找

网友:
单片机没办法发送模拟信号吧,电话的铃流信号应该是模拟的吧

网友A:
俺一直在想怎么让两个话机连起来,两个院子可以通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一直在想怎么让两个话机连起来,两个院子可以通话。

打10000问,每一个地区有一短号,打完挂机这时电话会响,两个电话同时摘机可通话,也就是类似有电话进来,同时摘机一样

网友:
去网上淘一个老式的此时电话,就是手摇那种,直接用导线连上就可以;

引用 网友A:
俺一直在想怎么让两个话机连起来,两个院子可以通话。

网友:
产生DTMF信号的双音频输入到电话线路中即可...

网友:
有专门的处理芯片,到单片机端能看到数字的信号了

呵呵,非常帅的

具体是啥型号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