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上电初始化

楼主:
    在使用LM6029A 128*64的LCD模块时,LCD的复位信号由复位电路提供,控制器是S6B0724A01。第一次上电初始化LCD总是不成功,紧接着再上电LCD可以成功初始化,然后隔四五分钟或者更长时间,再上电,LCD还是不能成功初始化。后来用I/O 口线来模拟LCD复位的高低电平和持续时间,LCD有时还出现相同的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指点!!!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初始化是什么意思?我也写128*64的屏,你是说这个屏不能正常上电?

网友:
是否成功初始化,以什么来判断?
你的情况应该是如下表述:
1) 整机上电,初始化LCD不成功
2) 整机带电,初始化LCD成功

那么问题很大可能是在CPU和LCD的接口部分。上电过程中,可能某些控制部分没有完全就绪,导致LCD初始化不成功。而上电一段时间后,别的部分都先后ok了,再初始化LCD就行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看看你的IO口的供电。

网友:
单片机初始化后加一小段延时,让系统的各部分上电充分,试试看
还有LCD初始化的那些指令操作都要时间,us级,如果你写数据&命令时不检测LCD的忙状态的话,就要注意延时长短了

网友:
系统自带复位的话, 在LCD初始化之前要加一点延时, 这个好象是0724特有的....

网友:
每次上电MCU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问题就在LCD上

单片机初始化后加一小段延时,让系统的各部分上电充分,试试看
还有LCD初始化的那些指令操作都要时间,us级,如果你写数据&命令时不检测LCD的忙状态的话,就要注意延时长短了

这方面我也注意了
特别是在LCD初始化的部分
读写数据/命令中也考虑了延时! 用的是NOP()指令

系统自带复位的话, 在LCD初始化之前要加一点延时, 这个好象是0724特有的....

当时延时加到2.5s,够长了吧?
我现在怀疑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板子问题的话,怀疑哪方面呢?走线不行造成的时序不匹配?干扰?

如果板子的设计有问题,要么一直点不亮,要么能否点亮是随机的,同样不能点亮也是随机的。

但看你的现象描述,问题的表现是固定的:开机一定无法初始化,一段时间后必然能初始化,这肯定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必然现象,那么PCB设计上的问题基本可以排除。

还是建议从软件上找原因。

网友:
这个板子上面的MCU的复位电路在我去掉电阻与电容时不小心把焊点搞掉了
连在该焊点的连线也起来了,
但是该复位电路我在电路板之外加上了
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上电初始化不成功
软件上面我推断可能性不大!

网友:
"第一次上电初始化LCD总是不成功,紧接着再上电LCD可以成功初始化", 紧接着上电,是指断电立即再上电?

“然后隔四五分钟或者更长时间,再上电,LCD还是不能成功初始化。”是指这4、5分钟内板子还是断电的?

“后来用I/O 口线来模拟LCD复位的高低电平和持续时间,LCD有时还出现相同的问题,”,“有时还出现”,那么就是说有时不出现了?不出现的时候,就是正确的上电就能初始化了?

网友:
我和你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是初始化的时候电源有关命令没有顺序造成的(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有三部分VC、VF、VR三部分上电邀分别开来,还要给一个比较大的延时才可以。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