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提示错误 one or more file from the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is missing.please ret

楼主:
各位大虾们,帮帮菜鸟吧
刚装EVC,新建一工程编译后没问题,但出现报错 one or more file from the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is missing.please retinstall emulator for window ce and try again。是什么意思啊?我重装好几次也是这样啊,难道与
我的WINCE有关吗,我没有打开WINCE啊?

网友:
安装evc的时候是有这个问题,我安装也是这样,有两种方法解决,1、重新安装evc安装光盘里的sdk,2、用pb定制一个自己的sdk。以上的两种方法都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
更改window的启动配置文件boot.ini中关于XP的启动项,将/noexecute=option 改为/exec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