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程序bootrom是由BSP中哪几个文件组成的--请大牛们指 ...

楼主(2008-08-19):
引导程序bootrom是由BSP中哪几个文件组成的--请大牛们指点
想自己做个bootrom,希望得到有关方面的知识
希望
程序
知识

网友A:
编译一个bootrom工程,然后看编译命令输出,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B:
target\config\all\BootConfig.c是原始的配置文件,里面包含一大堆的文件,根据宏定义来选择加入的代码。就看bootConfig.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