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MP3的文件信息?

楼主:
假设我的MP3文件test.mp3的全路径为“\\storage card\\music\\test.mp3”,我怎样才能得到他的文件信息呢?比如作者、专辑等等

网友:
看MP3文件结构. 应该在MP3文件中的开始部分有该MP3文件的详细信息.

网友:
也可以去看看ceplayer的source code,里面有实现的

网友:
很简单,这些信息都包行在MP3文件里面,打开这个文件,读取最后的128个字节(以TAG开头),里面就包行了这些内容。

网友:
搞定了,但是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CFile file;
        if(!file.Open(pszMP3Path,CFile::modeRead))
        {
                AfxMessageBox(L"open error");
        }

        long seekPos = 128;
        file.Seek(-seekPos,CFile::end);          //问题在这里,EVC下,-seekpos  读不到数据,val=0;去掉"-",就可以读到后128字节,
                                                   但是VC6.0下是相反.
        BYTE pbuf[128];
        memset(pbuf,0,sizeof(pbuf));

        int val= 0;
        val=file.Read(pbuf,128);
        if (!val)
        {
                AfxMessageBox(L"read er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