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这个小例子编译成功了不?(用 win xp checked build 编译)

楼主:
请教:
我编译书上的一个例子
提示如下:

D:\1>build
BUILD:Object root set to: ==>objchk
.....
......
BUILD:Done

2 files compiled
1 executable build
D:\1>

1:
编译成功了不?

2:
1 executable build
这个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Build:Saving C:\WINDDK\2600\build.dat...
这个是什么意思?

4:
我的 makefile
!INCLUDE $(NTMAKEENV)\makefile.def

!INCLUDE $(NTMAKEENV)\makefile.def
是什么意思, ! 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各位大哥帮帮我啊!

网友:
你要源程序的i386文件夹下看有没有生成*.sys文件.

网友:
一个VC6.0插件帮助你在VC6.0里面直接编译驱动程序:目录切换器(V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