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一下,编译阶段如何用代码修改程序版权资源里的内容?
mpc
mpc

网友A(2008-05-08):
请教一下,编译阶段如何用代码修改程序版权资源里的内容?
请教:
如何在预编译或编译阶段通过代码来设置VS_VERSION_INFO里的相关版权信息.
主要用来设置程序运行的CPU的类型等标识.
资源
如何
程序
版权

网友B:
修改“VS_VERSION_INFO里的相关版权信息”有一下方式:
1、动态替换资源文件, 编译的时候根据命令行参数选择而加载不同的资源文件
设置CPU类型主要用CPU的类型来优化使用那些函数库等标识.不同的CPU类型使用的可能库不同,建议做项目的批处理文件,使用方式1 的办法进行编译。

网友:
1楼的做法和现在sp和ppc使用不同rc文件的做法类似,也算正规的方法。
有个想法:
1、可以用project - setting - pre-link step中设置来加入另一个工具,专门负责读取当前project的cpu类型然后动态写入到rc中
2、查看了一下rc文件,可以写一堆宏来区分不同的cpu
#ifdef ARMV4I
VALUE "LegalTrademarks", "ARMV4I\0"
#endif
#ifdef ARMV4T
VALUE "LegalTrademarks", "ARMV4T\0"
#endif
.....

网友C:
哈哈,我今天早上也想到了你说的第二个方法,并试验成功.
为此我早上在blog还专门写了一个关于宏的使用文章.

网友D:
#ifdef ARMV4I
VALUE "LegalTrademarks", "ARMV4I\0"
#endif
#ifdef ARMV4T
VALUE "LegalTrademarks", "ARMV4T\0"
#endif
-------------------------------
你的这些宏在RC里无效.还有就是在EVC里查看Version时,它会自动重新生成新的RC.
也就是说它会重新编译一次.会自动去掉#ifdef等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