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SD卡读写速度请教

楼主:
目前正在调SD卡(2.0的协议)驱动,它的读写速度特别慢,写200KB/s左右,读大概是写的2-3倍.目前用的通信模式是SD模式,传输方式为DMA传输,时钟频率调高来试过了,可是速度还是一个样慢.我测试用的SD卡是标准卡,本身速度不慢.在读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以下现象:
nfs:server 192.168.12.1 not responding, still trying
nfs:server 192.168.12.1 OK
这个问题让我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各位大侠请多多指点啊!

网友:
另一个驱动在同时运行并占用大量CPU时间。重新查一下系统进程吧。SD卡很快的。

网友:
测试的时候只有三个驱动(网卡,串口和SD卡驱动)同时运行.读的时候是每次传输8块.如果我改成一次只传输一块的话,出现这个问题(nfs:server 192.168.12.1)的机率就会明显的少,而且只是出现一下子就刷的过去了,不像多块传输那样反反复复的停在nfs这个问题.
另外,我发现USB也出现有这样的现象,它的读写速度也很慢.用主机ping目标板和用目标板ping主机也没发现有丢包的现象,看那个系统进程的消息好像看不出来什么,水平还比较差,请您再指点一下好么?
linux-2.6.22.6,mx27(freescale)

网友:
出现nfs的问题已经明白了,读的速度也还不算慢,但现在写的速度依旧很慢,我发现在写的过程中,有时它一次只传输一块,有时候是传输8块,这两种情况交替出现,但是大部份的时候都只是传输一块,我想这可能是造成写速度慢的原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达人指点一下吧!

网友:
我也想学SD 正郁闷中

网友:
问题都没有写清楚,你的速度是怎么得出来的,是用驱动的接口,文件系统的接口? 每次传输的buffer大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