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下的DM9000驱动问题(着急啊)高手帮帮忙

楼主:
很是郁闷 本来是有两个BSP   一个eboot是通道(5.0的bsp) 一个usb是通道(4.2的BSP)  但是第一个进系统后DM9000不通 第二个的DM9000的是通的
    为了走网口 我决定用第一个BSP (两个BSP在板子上都能用)去改DM9000的驱动 ,我直接把4.2里面的DM9000的驱动放到5.0的BSP的驱动下面 修改注册表 bib 文件 编译也没有问题  烧到板子上后也能识别网卡  从DNW里面能打印出芯片的型号,使能中断,可就是ping 不通  有个地方很奇怪DNW输出信息中 先是 enableinterrupt 过一会又disableinterrupt 紧接着又 enableinterrupt  不知道为什么

本来想把DNW的截图发上来可是不知道怎么发

BSP里面我没有修改什么 不知道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这个DM9000的驱动在4.2的那个BSP上烧到板子上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也能ping通 上网 我直接复制过来 那些寄存器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考虑很可能是中断的问题 ,但是就是找不到原因 郁闷啊郁闷

网友:
[img=http://p.blog.eeworld.net/images/p_blog_eeworld_net/changjiesun/447119/o_2.bmp看看这样能不能发图片

网友:
同志,驱动不是这么写的,也不是这么调的,出了问题也不是这么问的。
1 看一遍DM9000手册,很简单的;
2 看一遍DM9000的硬件连接;
3 对比一下DM9000的eboot代码(因为eboot下的ethdbg driver比较简单,driver下要实现NDIS比较繁杂)
4 把EBOOT下DM9000调通;
5 driver下DM9000就一样调整代码就可以了

DM9000的源代码很多,而且这个方案用的比较多,不难搞定的。

网友:
看一下IP地址是不是没有设置,很可能是IP地址没有设造成的。

网友:
是啊,这种问题只能自己静下心来分析了,多看看代码,多看看DM9000的芯片资料!

网友:
确认中断处理前disable了中断,处理完后enable,很可能是你oal中dm9000的中断处理有问题

网友:
特价供应芯片:
〖LEADTREND〗 LD7535BL  LD7575PS LD7576  LD7552 等等
〖WINBOND〗 W25X16V  W25X20   W25X40AV  W25X80  等等
〖DAVICOM〗 DM9000AEP/BEP/EP  DM9161AEP/EP  DM9102DEP  等等
〖SAMSUNG〗 S3C44BOX01  S3C2410AL-20/26  S3C2440AL-40  等等
〖PHILIPS〗 UDA1341TS  SAA7121H  SAA7113H  SAA7131E  等等

   供应商:深圳市腾盛科技有限公司
   网  站:http://www.sztsic.com/
   电  话:0755-61329316,61329587
   传  真:0755-61329587
   E-MAIL:liancarol@126.com
   NSM :liancarol@live.cn  QQ:455026927
   地 址:深圳福田新亚洲电子城1A097

网友: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对于研发来说,首先是产品质量有保证(为当年全新原装最新版本),我们有齐备的资料,然后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65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

网友: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