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问个小问题

楼主:
为什么有的用EVC建的EXE程序,在PC机上看不到EXE程序属性页的版权信息呢?
欢迎大家回答!
图1:
图2:

网友:
平生第一次在eeworld里帖图,没贴上,再帖一次.
创建时先的是WCE Aplication--->A simple window ce aplication
图1:

图2:

网友:
奇怪啊,我这个是有的啊

网友:
真是财大气粗啊,哈哈。不过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

网友:
经测试,可能和sdk有关。

standard sdk_500: wce5
standard sdk:     wce4.2
armv4i
armv4t
MIPS16
MIPSII_FP
MIPSII
MIPSIV_FP
SH3
SH4
X86             :都没有version

pocket pc 2003 sdk:
armv4
emulator    :都有version

网友:
冲300分进来的,可是回答不了问题。

网友:
我的armv4i是有的....

网友:
谢谢大家,上面的问题已自行解决,找到了问题所在.
通过exeScope对能显示的程序和不能显示的程序进行比较,
发现不能显示的程序里的VS_VERSION_INFO加了引号,变成了字符串.
其实应当是一个#define VS_VERSION_INFO 1
(PS:只怪自己太大意,没看清引号,但确实是用同样的方法创建的,呵呵)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如何在预编译阶段通过代码来设置VS_VERSION_INFO里的相关显示信息.
主要用来设置一下程序运行的CPU的类型.

网友:
刚又试了一下,感觉是SDK的一个BUG.
用选emulator加版权资源时,没带引号,
切换至ARMV4I时它自已就带上引号了,此时你再切换到emulator,引号还在,必须手工清除.

网友:
file name :newres.h
发现是这段代码的原因:
注释掉部分代码后执行 aygshell.h后就都有version了。

//        #if defined(WIN32_PLATFORM_PSPC) && (_WIN32_WCE >= 300)
                #include
/*        #else
                #define I_IMAGENONE                (-2)
                #define NOMENU                        0xFFFF
                #define IDS_SHNEW                1

                #define IDM_SHAREDNEW        10
                #define IDM_SHAREDNEWDEFAULT 11
        #endif*/

网友:
lz是在哪里改引号的?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
to lenux :
创建时我选的是WCE Aplication--->A simple window ce aplication

没有用到aygshell.h,也没有newres.h

网友:
切换至ARMV4I时它自已就带上引号了

// 这改变了什么?

网友A:
奇怪了,我就是按你说的这个建立的程序!!!

就是有newres.h

郁闷,难道我的evc乱了

网友:
平台配置,有时候比较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我就是按你说的这个建立的程序!!!

就是有newres.h

郁闷,难道我的evc乱了

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1、使用MFC创建对程序即可。

2、WCE Aplication--->A simple window ce aplication    在 ARMV4I下是没有的。。

网友:
to lenux :
对不起哦,我的项目里也有newres.h,
并且按你说的进行修改,确实也可以正常显示.

虽然问题解决了,但还有一些没弄明白,我猜想aygshell有VS_VERSION_INFO和"VS_VERSION_INFO"通吃(兼容)的功能.

为什么在newres.h中强制#include  就可以显示.

经试验,按如下修改也是可行的:

//        #if defined(WIN32_PLATFORM_PSPC) && (_WIN32_WCE >= 300)
                #include
//        #else
                #define I_IMAGENONE                (-2)
                #define NOMENU                        0xFFFF
                #define IDS_SHNEW                1

                #define IDM_SHAREDNEW        10
                #define IDM_SHAREDNEWDEFAULT 11
//        #endif

网友:
还好我上来看了一眼,差点重装evc了。

至于理由估计只有进入aygshell才能明白了。

网友B(2008-05-09):
aygshell里用到了一些容错的宏或者说支持字符型资源标识(这里只指版权资源,其它的没测试).
谢谢CCTV,MTV,le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