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可以弄到Office的WINCE版本?有没源码啊!

楼主:
那里可以弄到Office的WINCE版本?有没源码啊!

网友:
PB定制的时候可以增加进去View版本,全功能版本需要付费才能拿到

没有源码!

网友A:
在WINCE60系统下我没看到OFFICE组件啊。CE50下是有一个,能不能把它移到CE60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WINCE60系统下我没看到OFFICE组件啊。CE50下是有一个,能不能把它移到CE60下?

没有源码,LZ自己去试试

网友:
WinCE 6.0已经把Office拿掉了,所以只有去找第三方来做Office的功能。
第三方的就比如Picsel,或者ClearVue来做,都需要不菲的License哦

网友A:
不知道那里能弄到开源的OFFICE,就像TCPMP一样,修改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那里能弄到开源的OFFICE,就像TCPMP一样,修改一下就OK了。

不要做梦啦,醒醒吧!

网友:
............几天没来。问题都变的这么奇怪了。。。

网友:
开源的OFFICE一大堆,比如OpenOffice,看你有没有能力移植到Wince上了

网友:
OpenOffice?那是LINUX下的开源项目吧?估计太大太难整了。

网友:
wince下做office有意义吗,我的mobild手机上面的office我都嫌不好用,那么小的屏幕,那么慢的输入。

网友A:
老大说要整啊!没办法!我的LCD很大的,800*480!

网友:
我有win CE 5.0下的EXCEL.exe,用得上可以联系我,yho_sky@foxmai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说要整啊!没办法!我的LCD很大的,800*480!

你可以使用反汇编软件破解的

网友A:
反汇编?太难了!一时半会连门都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汇编?太难了!一时半会连门都找不到的。

我看未必会搞不定,你看看这个破解wince PDF的例子,我也正在参考,想破解三星的SD卡驱动D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汇编?太难了!一时半会连门都找不到的。

我看未必会搞不定,你看看这个破解wince PDF的例子,我也正在参考,想破解三星的SD卡驱动DLL

顺便,你搞定了要教教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