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VC后,运行出错

楼主:
在XP下安装了EVC之后,简单的建立了一个基于对话框的程序,编译没有错误,但是不能运行,弹出的错误提示是: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t for the MIPSII_FP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C other than the Emulator,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dnows CE.NET,the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e SDK.please see the eVC help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网友:
如果是在 emulator上 运行 ,请设置target ,在target选项里面选择emulator。
如果在硬件平台上运行,则需要mips的平台

网友:
编译选项选择错误,请重新选择

网友:
cpu类型不对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