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XA270+uboot+wince5.0问题

楼主:
想跟大侠们请教一个PXA270+uboot+wince5.0问题,现在uboot已经调试好了,uboot通过tftp下载NK.nb0到sdram中,运行NK时没有串口信息输出。经过“点灯法”发现程序能运行完src\kenel\oal\startup.s,此后跳转到kernelstart(位于WINCEROOT\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arm\armtrap.s)。但是又没有运行到oal中的OEMInitDebugSerial(),我觉得就是这之间出了问题,但不知问题在哪?

网友:
这还是要靠你自己跟踪调试,别人没有你的代码,硬件,很难回答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Eboot?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这个估计要自己调试看看原因在哪啦

网友:
请问我应该如何调试呢?这之间我不能进行单步调试,也不能打印串口信息。只有点灯法可以尝试,但这段代码是wince的内核源码,要是修改内核源码的话每次编译要花掉两个小时,这样太麻烦了。请问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网友:
如何跟踪呢?

网友:
其实内核源码肯定不会有问题,虽然你的问题貌似卡在内核源码里,多半还是之前初始化部分有些问题
比如I,D cache,mmu,时钟频率的一些设置,uboot和wince的启动代码或许有冲突的地方

网友:
可能是这个问题,由于以前移植过uboot,对uboot比较熟悉,而没移植过eboot,所以这次使用的是uboot。不知道要是换成eboot麻烦不?

网友:
进入wince内核代码之前,需要对pxa270做哪些初始化呢?

网友:
用的开发板?
没有调试信息输出,有可能是进入kernel后,禁止了调试信息输出。这一般在定制BSP时就选定了。

网友:
我用的是wince5.0自带的MainstoneII的bsp,也尝试过用别的开发板的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