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无线网络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
无线网络数据传输是否一定要有IP地址?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如果俩个带有无线网卡的笔记本之间在802。11协议下进行数据传输,是否一定要有IP地址呢?
我想把一台当作服务器,另一台当作客户端,如果不设IP地址,我想把数据传到另一台电脑上,能办得到吗?
如果能,要怎么办呢? 当然不用蓝牙和红外线拉。
谢谢!!!

网友:
自己做实验测试一下

网友:
理论上可以,在有线网上试过,无线的没做过

根据ISO七层 TCP/IP 是网络层的 你可以在数据链路层做啊

直接使用 MAC 地址收/发包 (无线网查找SSID,DHCP都要用这个功能)

当然也许有非TCP/IP协议是在无线媒界上可以不设IP地址就可以通讯的(有线网是肯定可以)

如以前的Novell 网,不过俺用哪东东时还没听说过无线网络 也不知如何把哪协议搞到无线网上来

网友:
如果一定要TCO/IP协议呢?

网友:
TCP/IP协议

网友:
直接相互连接电脑(以Ad hoc模式通信)
使用ad hoc模式的话,可以不通过无线局域网访问点,直接在无线局域网设备之间构筑局域网。

    首先将第一台电脑设置为ad hoc模式,然后将第二台以后的电脑连接到第一台电脑上。

    若要自己创建ad hoc网络

    1 将wireless lan开关设为“on”。

    无线局域网功能开启,wlan(无线局域网)指示灯点亮呈绿色。

    2 单击“开始”按钮,依次单击“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连接”、“网络连接”。

    显示“网络连接”画面。

    3 右击“无线网络连接”图标,单击“属性”。

    显示“无线网络连接属性”画面。

    4 单击“无线网络配置”标签。

    5 单击“高级”。

    显示“高级”画面。

    6 在“要访问的网络”中选择“仅计算机到计算机(特定)”,然后单击“关闭”。

    7 单击“添加”。

    显示“无线网络属性”画面。

    8 输入“服务名(ssid)”。

    “服务名(ssid)”中可输入最大三十二字符的任意单字节英文字母和数字。

    由于区分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输入时请加以注意。

    9 如果需要的话,单击“自动为我提供此密钥”解除选择,然后输入“网络密钥”。

    有关网络密钥的详情,请参阅“何谓网络密钥?”(第91页)中的内容。

    10 在“确认网络密钥”中再次输入在步骤9输入的网络密钥,然后单击“确定”。

    确认在步骤8输入的“服务名(ssid)”已被追加到“首选网络”目录的最上端。

    11 单击“确定”。

    第二台电脑的设置依据您所使用的电脑的设置方法予以设置。

    若要连接现有的ad hoc网络

    1 将wireless lan 开关设为“on”。

    无线局域网功能开启,wlan(无线局域网)指示灯点亮呈绿色。

    3 从“可用的无线网络”目录中选择要连接的ad hoc网络,如果需要的话,输入网络密钥,单击“连接”。

    无法从“可用的无线网络”目录中找到想要连接的ad hoc网络时,单击“高级”,然后单击“刷新”并单击“确定”。

    有关网络密钥的详情,请参阅“何谓网络密钥?”(第91页)中的内容。

    由于区分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输入时请加以注意。

    第二台电脑的设置请依据您所使用的电脑的设置方法予以设置。

    本机自动设置ad hoc模式的频道。

    用户无法对其进行变更。

    若要结束ad hoc模式

    按以下的步骤结束ad hoc模式,返回至结构模式。

    1 单击“开始”按钮,依次单击“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连接”、“网络连接”。

    2 右击“无线网络连接”图标,选择”属性”。

    显示“无线网络连接属性”画面。

    3 单击“无线网络配置”标签。

    4 单击“高级”,在“要访问的网络”中选择“任何可用的网络(首选访问点)”,然后单击“关闭”。

    5 从“首选网络”目录中选择以ad hoc模式设置的网络,单击“删除”。

    6 单击“确定”。
SONY VGN-S38CP/B 相关内容:报价 | 参数 | 图片 | 论坛 | 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