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 接受短信问题

楼主(2008-10-09):
mc55 接受短信问题
当 给 mc55模块 发送 短信时,模块 为什么 无法 接受到 +CMT: "+491795289609",,"03/08/14,14:44:49+08"是甚么 原因造成的呢。但用AT+CMGR=28 可以 读取到短信。
短信
模块

网友A:
自己 顶
用 mc55打电话时为什么说话 对方听不到,自己 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但都很小

网友B:
原因很多,硬件、软件都有可能

网友C:
可能是模块的设置

网友D:
能说的具体些吗?

网友E:
AT+CMGR是读之前存储的,当然可以,CMT收不到一般和modem设置有关,你检查一下CNMI,是设置了CMT还是CMTI
再看看短信功能是否正常开启,当SIM卡满的时候,有些模块是收不到短信通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