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问题:如何生成可以烧录到nor flash里的bootloader目标代码?

楼主:
我用的pb5.0.
有一个三星的s3c2410的bsp.
想编译连接生成可烧录到norflash里的目标代码,这样我可以使用eboot用网口下载系统映像.
关键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编译这个bsp.

哪位高人给说明一个.

谢谢!

网友:
这个Nor flash的代码以前不使用PB环境写,用ADS的。你随便找找开发板商的使用说明说就知道。
不过你自己写也可以的。
有板子就有说明书,好好找来看看吧。

网友:
用pb编译也可以,pb自带了build.exe,不过还要进行环境变量等设置,具体可以参照pb的说明书,有介绍怎么编译boot的,不过是英文的,应该有中文的书叫wince实用技术开发。。忘记了 ,也可以用 ads,看你自己喜好了

网友:
nor flash?那你直接把eboot烧录进去不就可以了,还需要什么bootloader?当然,要烧录的是eboot.nb0,不是eboot.bin

网友:
ADS和PB都可以,看原始代码提供的是哪一工具?

网友:
你要的代码大把多。
网上找来随便用的。

网友:
用SJF2410。EXE就可以

网友:
还是不清楚.
我用pb5.0,不用ads1.2的codewarrior
我编译时总是说打不开一个ceconfig.h的文件,但我没找到这个文件.

能不能给个比较详细的说明.

我按照pb5.0的说明操作(命令行build -c),没有成功.据说是需要先sysgen,难道要先建立一个os?

网上说可以使用pb5.0的菜单,但我没发现里面有编译bsp的.

难道还要建立一个os?或者其他的东西才能编译?

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