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的触摸屏人机接口问题

楼主:
现在老师让我把以前按键和数码管的人机接口改成触摸屏的,我自己看了几篇论文,触摸屏用来输入,然后用液晶输出,触摸屏贴在液晶上,这个输入输出是分开的两个模块,占用IO口太多了,而且其实质上也就是键盘输入液晶输出。请问大家也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吗?帮忙介绍下大概思路和芯片。谢谢了!

网友:
用串行总线

网友:
像素点比较多,液晶比较大,因为要用液晶画一些曲线。请问用串口速度怎么样?

网友:
这取决你选用的液晶模块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
我也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同样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