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如何通过网络联机调试?

楼主:
设备:S3C2440开发板 装的是WindowsCE.net系统
程序开发机:WindowsXP装有EVC4.0和ActiveSync

1:ActiveSync连接开发板有什么要求?
2:若不用ActiveSync那么在EVC4.0中如何设置进行网络连接调试?
3:在创建eVC工程的时候需要选择CPUs 但是开发板用的Cpu类型在选项中没有该如何做?影响程序开发么?

网友:
用串口噻,自己加一些输出信息

网友:
串口我也试过 但是连接上之后ActiveSync 没反应

网友:
1:ActiveSync连接开发板有什么要求?
   开发板上要有Palm OS,Windows CE、EPOC等ActiveSync能连接的操作系统,要用USB、串口连接,你的硬件跟驱动程序总要是好的吧。

3:在创建eVC工程的时候需要选择CPUs 但是开发板用的Cpu类型在选项中没有该如何做?影响程序开发么?
  S3C2440是ARM体系结构的,你要想你的程序编译出来能在开发板上运行就必须选ARMV4i。

网友:
用EVC可以设断点调试吗?用VS2005是可以的,通过ActiveSyn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1楼说的通过串口消息,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把消息输出到文件中查看

如果是2440的CPU,怎么会在EVC的列表中没有呢?是不是EVC也没有安装好?

网友:
引用楼主 Feng0_0zi 的帖子:
设备:S3C2440开发板 装的是WindowsCE.net系统
程序开发机:WindowsXP装有EVC4.0和ActiveSync

1:ActiveSync连接开发板有什么要求?
2:若不用ActiveSync那么在EVC4.0中如何设置进行网络连接调试?
3:在创建eVC工程的时候需要选择CPUs 但是开发板用的Cpu类型在选项中没有该如何做?影响程序开发么?

1.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一般是通过USB Device口与主机连,但系统上必须有相关驱动,并建立好对应的连接。

2.用网络也是可以的,不过需要输入一长串命令,不是很方便。cemgrc.exe ……

3.一般只要是一个体系结构的CPU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如同属ARM,则基本没影响。实在不行,可以重建工程,或者在编译选项中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