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quartusII怎么设置引脚的默认输出状态?

楼主:
我用的是EPM3128ATC100-10芯片

网友:
FPGA?楼主你发帖太离谱了。
居然弄到wince板块来。

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些提示---------我以前用过FPGA一段时间。

在一个setting的菜单里面,然后你打开每个菜单查询一下吧。我记不得了、
记得有个标签,然后是下拉菜单。可以选择没有使用到的IO口的状态。
记得有四五个选项
1、连接到地---------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如果设置为这个会后患无穷,因为你的外围器件IO接到这个并且设置为输出我估计就会烧掉。很烫的。
2、高阻
3、上拉

。。。。。。。。。。。。。其余记不得了。建议楼主多看英语帮助文档,因为貌似中文的没有几个讲的好的。

网友A:
不是要设置没有用到的IO口,我要设置用到的引脚的默认状态,一开机就是低电平,现在一开机就是高电平

这里好像没有FPGA板块,就发到这里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设置没有用到的IO口,我要设置用到的引脚的默认状态,一开机就是低电平,现在一开机就是高电平

这里好像没有FPGA板块,就发到这里来了

我记得那里也有,照我上面的提示找找,都是几个英语单词而已。

网友B:
设置IO状态是可以使用上拉或下拉来设置上电时候IO的状态。对于FLASH结构的CPLD和FPGA来说,可以决定上电时候的状态;对于其它类型的CPLD和FPGA来说上电状态与芯片内部结构有关(可能是高,可能是低,也可能不确定),只有程序加载完成后,IO管脚的状态才能确定。

网友:
找了N久了,没这个选项

网友B:
assignments->pin or pin planner
然后选择你要的定义的管脚双击,先定义node name,定义standard后,就可以定义reserved了,在reserved里有上拉(as output drivering GND or Vcc)和下来的选项。

网友A:
这个我试过了,reserved是保留的意思,不是default,如果我设置了reserved,会提示这样的错误
Error: Can't reserve pin dir[4] because that name already exist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IO状态是可以使用上拉或下拉来设置上电时候IO的状态。对于FLASH结构的CPLD和FPGA来说,可以决定上电时候的状态;对于其它类型的CPLD和FPGA来说上电状态与芯片内部结构有关(可能是高,可能是低,也可能不确定),只有程序加载完成后,IO管脚的状态才能确定。

在上位机没有发命令之前,用程序可以确定IO管脚的状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signments->pin or pin planner
然后选择你要的定义的管脚双击,先定义node name,定义standard后,就可以定义reserved了,在reserved里有上拉(as output drivering GND or Vcc)和下来的选项。

就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试过了,reserved是保留的意思,不是default,如果我设置了reserved,会提示这样的错误
Error: Can't reserve pin dir[4] because that name already exists

肯定不是这里

网友:
步骤:Assignments--->Device--->Device and Pins--->unused pins--->Input Tri-st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