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是怎么调用PS2驱动的入口函数的?

楼主(2008-03-03):
系统是怎么调用PS2驱动的入口函数的?
最近在做一个在JZ上的PS2驱动,因为是第一次做驱动,所以不清楚具体是怎样掉用这个驱动的入口函数的?请各位大大帮帮忙,有帮忙的都有10分,不够我再加
系统

网友A:
驱动程序加载时调用。
驱动程序的加载方法是安装驱动程序的时候给出的,记录在注册表中(驱动程序键下面的Start值),安装后也可以修改。Start值含义为:
0——系统刚刚启动时加载,加载时间最早,多为硬件驱动和关键驱动。
1——系统核心初始化后加载,加载时间稍晚,多为中间层驱动。
2——系统启动完成后加载,加载时间最晚,此时一些自动加载的应用程序可能已经在运行了。
3——手动加载,利用服务管理器来加载,一般是平时不用的专用驱动。

网友B:
非常感谢一楼的大大,你的意思是不是只要修改了这个键值我所编写的这个驱动就能被调用了?

网友C:
驱动程序要安装到系统中,安装时给出启动方式,事后也可以再改。安装方法有三种:利用inf文件安装,用程序执行CreateService,添加注册表项。

网友D:
只是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