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ARM芯片文档

楼主:
最近老大要我学驱动,给了我2个文档,一个是ARM9的官方技术文档,一个是东芝的TMPA910CRAXBG芯片文档,全是英文的,汗。然后这几天的工作就是看这2个文档,但我感觉光看这些好像学不到多少,并且又是英文,效率也不高。。唉,怀念之前做应用的日子

各位大大觉得看这些文档有用吗?应该主要看哪些内容?困惑中。。

网友:
LZ应该抓住机会,努力看吧!

网友A:
你没有对着程序看,这样子是没有效率的
因为你都不知道你具体的目标
我的方法是看程序,然后查找相关寄存器,再不行就看相关章节,我现在感觉这样很好,基本是比较高效率的

--------------记住,其实说白了,那些东西就是操作寄存器,所以你抓住了寄存器就相当于瞄准了靶子

网友:
习惯一下e文doc是好事

网友:
这些文档很少有中文的,多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对着程序看,这样子是没有效率的
因为你都不知道你具体的目标
我的方法是看程序,然后查找相关寄存器,再不行就看相关章节,我现在感觉这样很好,基本是比较高效率的

--------------记住,其实说白了,那些东西就是操作寄存器,所以你抓住了寄存器就相当于瞄准了靶子

    这些操作处理器或寄存器的程序是不是一般都用汇编的?我汇编还没学。。

网友:
哎呀,自己尝试翻译一下,刚好可以锻炼英文奥

网友:
还有高人指点一下没,马上结贴咯

网友:
启动代码是汇编,启动是C语言

----------------------------
俺通过看启动代码,终于对汇编有感觉了

网友:
你是要做什么驱动?

网友B:
刚开始学驱动,公司要我先熟悉下那2个文档,特别是LCD Controller那部分,但没说具体做什么驱动
因为不知道怎样去学比较好,所以来求教下

网友:
LCD Controller,那就是要写displayer driver了,还有可能涉及到ddraw。找和硬件对应的源码看看,一般bsp里都有各个模块的测试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学驱动,公司要我先熟悉下那2个文档,特别是LCD Controller那部分,但没说具体做什么驱动
因为不知道怎样去学比较好,所以来求教下

---------------放心,三星提供的BSP有源代码,通常只要稍作修改即可。还有LCD Controller寄存器部分要相当熟悉

网友:
多谢gooogleman和xjfox!
公司用的是东芝的处理器,所提供的BSP只有init的代码,研究中,呵呵

网友:
。。。。。。。。。LZ怀念作应用。。。。我现在都不想做应用了。。。搞底层还是好玩。。
搞驱动要靠写底层的驱动。。没驱动你也写不了应用层的东西。。。

网友:
同意啊,应该好好的适应英文的文档

网友:
一切英文都是纸老虎。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