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1做串行口波特率发生器,赋简单源程序

楼主:
我现用定时器1做AT89C51串行口波特率发生器实验,程序如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g_ucReceivedData;  /* 保存串口发来的数据 */

void Delay(uint x)
{
     while (x--);
}

/*--------定时器0  中断---------*/
void T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0x00;
     TL0 = 0x00;

}
/*--------定时器1  1中断---------*/
      /*
void T1_interrupt() interrupt 3
{
        TL1 = TH1 = 251;
}       */
/*--------串口  中断------------*/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g_ucReceivedData = SBUF;      /* 接收串口发来的数据 */
     if (RI)
     {
         SBUF = g_ucReceivedData;  /* 再发送刚收到的串口数据 */
         RI = TI = 0;
     }
}

void SysInit()
{
     TMOD = 0x21;     /* 定时器1 工作方式2:自动重装 */
     TL1 = TH1 = 253; /* 38400   40MHZ晶振 */
     TR1 = 1;

     SCON = 0xd0;     /* 串口方式3,自定义波特率 */
     PCON = 0x00;
     IE        = 0x9a;
     IP        = 0x10;

     TH0  = 0x00;
     TL0  = 0x00;
     TR0  = 1;

     // TF1 = 0;
     ET1 = 0;        /* 屏蔽定时器1中断函数, 只让定时器1产生溢出脉冲但不进入中断函数 */
}

void main()
{
     uchar i;
     SysInit();

     while (1)
     {
          i = i;
     }
}

    程序遇到的问题:波特率设置在19200及更慢的速度时,用串口调试工具可以看到收发数据保持相同,高于19200时数据出现不一样,比如我发送12,接收区显示是12 FF;速率调更高时会有接受不到的现象.
    我用的波特率计算公式:    256 - 40000000/384×38400 = 253.287

    请问高手是不是因为我的计算公式精度不够,误差大导致或是我接收用的算法不当所引起的呢?
    谢谢!

网友:
嵌入式基础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呀!不能设置太高,一班是1155200 吧,没错的话,是这个数字

网友:
噢,我刚接触C51,我最高波特率要求是500K,
不了解嵌入式,

网友:
我改用AT89S52的芯片试过,它有定时器2,
用定时器2做波特率发生器时可以在大于300K波特率下工作
现在想用AT89C51做,没有定时器2,不知道定时器1能不能实现

网友:
应该在芯片的datasheet上有波特率的计算公式吧?

我用C8051F没有这样的问题 串口的速度可以有5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