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滤波器设计之CPU选型问题 请教各位

楼主:
最近准备搞个嵌入式系统,运行WINCE或者LINUX,组要功能是进行滤波器计算和波形分析,有四个滤波器,一个漂移滤波器截止频率0.1HZ,一个35/45H的滤波器,一个50/60HZ的滤波器,一个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75-120HZ可调,这个运算量用ARM9/533MHZ 可一胜任吗??

网友:
竟然没有人能回答....................

网友A:
看阶数和数据流速率了,就滤波器截止频率和处理器频率比来说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阶数和数据流速率了,就滤波器截止频率和处理器频率比来说应该没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