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模块接入Internet之后的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08-09-24):
[请教]GPRS模块接入Internet之后的数据传输问题
刚开始学习GPRS,有如下问题请教各位
1.终端为ARM+Q2403A+Linux,通过PPP与远方主机建立连接之后,是不是就直接可以通过socket编程与远方主机进行通信?
2.终端是动态IP,远方主机貌似可以发送短消息给终端,那么远方主机是
主动
发送短消息至终端的嘛?如果是主动发起的话,是一个什么过程?
菜鸟上路,望各位多多指点!谢谢!
动态
Internet
主机

网友A:
PPP我建立连接后,发udp数据,服务器端收不数据。哪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mu人回答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PP到底建立的是谁跟谁的连接?ARM跟Q2403之间的连接还是终端跟GPRS网络之间的连接?

网友C:
PPP到底建立的是终端跟GPRS网络之间的连接

网友D:
PPP建立的是终端跟GPRS网络之间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