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文件选择对话框的问题

楼主:
本人做了一个按钮,用于弹出文件选择对话框

是用的CFileDialog类:

    WCHAR szFilter[] = L"Wave Files (*.wav)|*.wav|"
                       L"All Files (*.*)|*.*||";

    CFileDialog BrowseDlg(TRUE, L"*.dat", NULL,
                       OFN_HIDEREADONLY, szFilter, this);

    BrowseDlg.m_ofn.lpstrInitialDir = L"Windows";

已经指明了默认的打开目录是\Windows,但是实际打开的却是别的文件夹,而且在文件夹列表里根本找不到Windows文件夹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L"\\Windows"试试

网友:
试了,还是不行

关键是文件夹列表就不全

像根目录下的Windows、Temp等文件夹都找不到

网友:
lpstrInitialDir
Long pointer to a string that specifies the initial file directory. If this member is NULL, the system uses the root directory.

直接用NULL呢?

网友:
奇怪,wince下应该有windows目录的啊,内核基本上就在这里面了

网友:
也不行。。。

真烦死人了~~~

网友:
你windows目录属性是什么?只读?隐藏?

网友:
查了一下,可能WM2003功能就是不全,好像只能浏览My Document还有存储卡目录。如果需要浏览其他目录,好像需要自己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