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r/lib 与 /lib 区别

楼主(2008-12-21):
/usr/lib 与 /lib 区别
1) /usr/lib 与 /lib 有什么区别
2)头文件 与 库 各是什么含义?

网友A:
1)目录不同而已,只要你设置了环境变量,你的库放哪个目录都可以
2)头文件只做函数和变量的声明,库中包含函数和变量的定义

网友B:
谢谢, 2)理解了
请问1)中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说法,lib 放静态库, /usr/lib 放共享库?

网友C:
/lib下面一般放通用的内核函数
/usr/lib下面一般放用户相关的函数
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