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新手学习WinCE开发,都需要准备什么工具,

楼主:
各位高手
    你们好,我因为项目原因需要在x86平台上利用WinCE 开发程序、但是我目前对WinCE开发的环境,工具等知道的很少,请大家指点一下。开发都需要什么工具(如果用WinCE6.0的话),怎样搭建开发环境,越具体越好啊。

网友:
PB的6.0包
VS2005编译6.0的环境
EVC/VS2005.建议用VS2005
1.搭建环境,,装好VS2005,打好VS2005的补丁包(这个一定要打,虽然很慢),装上pb6.0的包就可以编译了
2.定制系统,编译

网友:
开发工具:CE5.0,CE6.0最好用VS2005,2008,毕竟是趋势。CE4.2以下用EVC,VS2005不支持CE4.2.
SDK:EVC,和VS2005下都带了部分SDK,包括部分模拟器。模拟器可以帮你练习。如果你用特定的PDA开发,找相应的SDK,微软网站上提供部分SDK下载,还有部分SDK是PDA开发商的。
还有同步软件ActiveSync

网友:
那么也就是我需要准备VS2005(我已经安装), x86的SDK, 同步软件ActiveSync, 就已经可以了对么

网友:
如果你有PDA的话,还要PDA对应的SDK.
VS2005下提供的好像是PPC2003,Mobiele5的SDK,你可能建工程错了File->New->Project->Visual C++->Smart Device->MFC Smart Device Application.剩下的和桌面程序差不多

网友:
我用的不是PDA是一块486的嵌入式主板。还有一个问题(请您别嫌我烦,不懂我就得问您啊呵呵),是不是不需要WinCE6,只需要pb6,VS2005就可以针对我的主板构建出在其上运行的WinCE系统呢?

网友:
wince6.0安装后就是pb6.0,可以在这里定制内核,开发应用程序,
不过,一般情况下,开发应用程序会采用另外的工具,如vs2005和2008.

如果用ce5,还可以使用evc4.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难道又是LX800?

网友:
所以说要完整的开发并在目标板上运行起来,要pb6定制内核,VS2005开发程序,是这样的对么。终于搞明白了,还是你说的简单明了。

网友:
没听过
BSP是60的?
如果环境要求不高的话X86可以考虑X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