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驱动中结束进程;

楼主:
想在驱动程序中终止某个进程;

如果在驱动程序中枚举进程名来获得进程的ID或HANDLE,将会使用好几个while和if或者for之类的循环体,占用内核资源不说,就实现上都相当麻烦(当然这是对于我这种莱鸟来说的);

于是就想在用户程序里先获得进程的ID或HANDLE,然后再传递给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再根据这ID或者HANDLE来结束进程,觉得这样比较轻松;

问题是: 用户程序里获得的进程ID是DWORD类型, 或者是HANDLE, 而驱动程序里对进程或线程的操作是需要CLIENT_ID结构体,其中这个结构体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_CLIENT_ID {
    HANDLE UniqueProcess;
    HANDLE UniqueThread;
} CLIENT_ID;
typedef CLIENT_ID *PCLIENT_ID;

请教,该如何做? 谢谢了

网友:
以线程为例,希望能提供点思路
通过PsLookupThreadId就可以很方便的将用户态的ThreadID转化为对应的PEThread
结构指针

HANDLE ThreadId=*(PHANDLE)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PETHREAD Thread;
NTSTATUS status=::PsLookupThreadByThreadId(ThreadId,&Thread);
if(NT_SUCCESS(sta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