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很简单,如何读取外部文件

楼主:
我先说过程

1.用VS2005新建一个项目:visual C#-》Smart Device -》 Pocket PC 2003 - >Device Application.
2.在构造函数里写上: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if (!(File.Exists("ll.txt")))
            {
                MessageBox.Show("File is not exited");
            }
        }
3.在exe文件的同目录下创建ll.txt文件
4.Debug - 》 Pocket PC 2003 SE Emulator

运行后,说文件不存在的。
就是怎么读取一个文件????

网友:
我只有模拟器的。。。。。。。。。。。。。。。。

网友: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File.Create("ll.txt");
            if (!(File.Exists("\\ll.txt")))
            {
                MessageBox.Show("File is not exited");
            }

        }

把代码改成这样,警告就没跳出来了,说明文件还是存在一个地方的

是在模拟器上,没有真的机子的哦

网友:
wince 没有当前目录概念,楼主这样创建或者读取文件,默认的目录应该是根目录\,而不是exe文件的目录下.

网友:
那怎么读取到当前目录哦?
在里面用System.IO.Directory.GetCurrentDirectory() 会出错的

网友:
Create的时候就应该指定绝对路径。WINCE下的路径概念不一样,默认好像是\或者是\window,忘了。

网友:
得到当前目录可以用api GetModuleFileName 来得到当前运行程序的路径+文件名,然后把最后的文件名去掉就可以了.
C#下应该也有相应的方法可用.

网友:
对啊
可以读取到当前文件

但是好像文件没传到模拟器上的,怎么传过去?

网友:
用Tools下的Remote File Viewer将文件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