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2005制作安装程序的时候为什么快捷方式的名称必须是 ...

楼主(2008-08-29):
用VS2005制作安装程序的时候为什么快捷方式的名称必须是英文
我做的是cab包,用在wince上
wince
程序

网友A:
中文的话,inf文件必须是unicode格式的。
在vs2005中不知道怎么设为unicode。
可以用cab工具制作cab,cabmanager等。

网友B:
哎 也不行啊 做出来也安不到pda上,因为cab包里的_setup.xml也不要unicode

网友C:
一般都是用命令行模式来生成cab的。
直接用vs提供的cab的生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