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达和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关于雷达和串口通信的问题
我有一个sick公司的LMS221激光测距系统,还有一块quatech公司的DSC200高速采集卡。用雷达自带的调试软件没有问题,但是用串口助手和自己写的程序就是读取不到数据。谁有过这方面的经验,盼指点!
雷达
问题
程序

网友A:
通讯协议是不是正确,串口是不是正确

网友B:
把串口接到另一台pc上,打开一个串口中断看看发送的数据有无区别。。。

网友C:
读取不到数据,是指读不到正确的数据?还是一点数据都没有?
用16进制显示呢?
串口的设置是否确认匹配?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硬件流控都要对上才行。

网友D:
感谢朋友们的参与,问题找着了。此款高速卡为非标准波特率。譬如9600要设成1075,后来我用portmon监视了一下才发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