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通过后download到目标机出现错误提示,是什么错误

楼主:
请教一下,下面的错误是由什么引起的?工程编译通过了,但是下载时提示错误。

Errors while downloading D:/downLoadable/PENTIUMgnu/breakPoint.out:
_pingLibInit
_ping

如果屏蔽了工程中用ping的代码就不再出现_ping 错误,
同样屏蔽了工程中用pingLibInit的代码就不再出现_pingLibInit的错误提示,
可是文件头我包含了#include 文件,这是什么原因呢?
初步怀疑是工程配置是不是build选项哪里改错了?
源程序做成bootable没有任何问题,请大侠指点

huj

网友:
是不是什么组件没有包含进来?
network components-networking protocols-network applications-ping client

网友:
就是没有把ping组件包含到vxworks中来

网友:
头文件我包含了啊,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跟头文件没有关系啊,就是你要在vxworks映像中包含对应的原型啊。
你头文件包含了,只是表示调用的这个函数到其他地方去找,但这个调用的函数总要有地方存在的啊。就比如调用系统的一些函数,编译的时候只要有头文件就可以了,但运行的时候必须要有对应的系统库在系统中才可以正常调用。

网友:
是找到文件add到工程里面吗?我试试

网友:
这样做不行啊,郁闷

网友:
是不是应该在vxworks内核裁剪部分添加,就是在你的boot工程里面.

网友:
workspace中的bootable工程,vxworks页面下,好像是在Net Work application下的ping组件,右键点击->include

网友:
哦,上面已经写了全路径了
workspace中的bootable工程,vxworks页面下
network components-networking protocols-network applications-ping client
右键点击->include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多谢啦

网友:
还是不行,我把它包含进去,然后bootable的工程重新rebuild all ,然后download依然是这样的问题,我哭。。。。。。。。

网友:
对不起大家了,问题找到了,我的网卡程序修改错了,导致这个现象,已经改好了。程序里不用添加那个ping组件。不添也能用,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