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与安卓
如何把标准linux内核改成arm下用的linux内核

楼主(2008-12-11):
如何把标准linux内核改成arm下用的linux内核
arm上运行的Linux内核与http://www.kernel.org上发布的内核有啥关系?翻阅了一天的资料,云里雾里的。基本是以下几种说法:
(1):arm linux = Linux + arm补丁(http://www.arm.linux.org.uk/developer)
(2):通过skyeye来移植
(3):用已有的arm linux,比如rtlinux,uclinux,mizilinux
目前方法1网站上发布的补丁只到2.6.0,那我想移植2.6.24的内核岂不是没有匹配的。
请问如何把现有的www.kernel.org上的Linux内核移植成嵌入式的linux内核,比如用在arm9平台上。
一直感觉奇怪的是,明明在内核包的linux-2.6.x/arch/arm/下有很多Arm芯片的源码,比如mach-s3c2440,可就为什么在menuconfig下没有arm的芯片配置选项。
谢谢。
ARM
linux
如何
资料
linux

网友A:
我们知道Linux操作系统大部分代码都是用C语言写的,而与平台相关的代码都放在linux-2.6.x/arch下,且是用汇编写的,也有部分是用C写的。我们知道C语言的移植性很好,汇编语言只与硬件平台有关,所以要把linux移植到一个新的硬件平台上,就必须在linux-2.6.x/arch添加相应的新硬件平台的目录与相关代码。
至于“可就为什么在menuconfig下没有arm的芯片配置选项。 ” 就要仔细读一下Makefile了,因为我们在执行make命令时,它就会找到当前目录下的Makefile并按照依赖关系找到其他的Makefile执行。 没有arm的芯片配置选项很有可能是该选项在Makefile中被#注释了,如果实在没有,你可以自行在Makefile中添加相应的选项。
哎呀,毕业一年多了,都忘了。从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碰过这玩意儿了。
说得不对的地方,还望不吝斧正。

网友B:
用make ARCH=arm menuconfig就会出现ARM芯片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