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跳转到虚拟地址后就不能执行

楼主:
BringUpWinCE

[color=#FF0000]        ldr     r0, = GPFDAT
        mov     r1, #0xa0
        str     r1, [r0][/color]

;------------------------------------------------------------------------------
;   Copy boot loader to memory

        ands    r9, pc, #0xFF000000     ; see if we are in flash or in ram
        bne     %f20                    ; go ahead if we are already in ram

        ; This is the loop that perform copying.
        ldr     r0, = 0x38000           ; offset into the RAM
        add     r0, r0, #PHYBASE        ; add physical base
        mov     r1, r0                  ; (r1) copy destination
        ldr     r2, =0x0                ; (r2) flash started at physical address 0
        ldr     r3, =0x10000            ; counter (0x40000/4)
10      ldr     r4, [r2], #4
        str     r4, [r1], #4
        subs    r3, r3, #1
        bne     %b10

        ; Restart from the RAM position after copying.
        mov pc, r0
        nop
        nop
        nop

        ; Shouldn't get here.
        b       .

        INCLUDE oemaddrtab_cfg.inc

        ; Compute physical address of the OEMAddressTable.
20      add     r11, pc, #g_oalAddressTable - (. + 8)
        ldr     r10, =PTs                ; (r10) = 1st level page table

        ; Setup 1st level page table (using section descriptor)
        ; Fill in first level page table entries to create "un-mapped" regions
        ; from the contents of the MemoryMap array.
        ;
        ;   (r10) = 1st level page table
        ;   (r11) = ptr to MemoryMap array

        add     r10, r10, #0x2000       ; (r10) = ptr to 1st PTE for "unmapped space"
        mov     r0, #0x0E               ; (r0) = PTE for 0: 1MB cachable bufferable
        orr     r0, r0, #0x400          ; set kernel r/w permission
25      mov     r1, r11                 ; (r1) = ptr to MemoryMap array

30      ldr     r2, [r1], #4            ; (r2) = virtual address to map Bank at
        ldr     r3, [r1], #4            ; (r3) = physical address to map from
        ldr     r4, [r1], #4            ; (r4) = num MB to map

        cmp     r4, #0                  ; End of table?
        beq     %f40

        ldr     r5, =0x1FF00000
        and     r2, r2, r5              ; VA needs 512MB, 1MB aligned.

        ldr     r5, =0xFFF00000
        and     r3, r3, r5              ; PA needs 4GB, 1MB aligned.

        add     r2, r10, r2, LSR #18
        add     r0, r0, r3              ; (r0) = PTE for next physical page

35      str     r0, [r2], #4
        add     r0, r0, #0x00100000     ; (r0) = PTE for next physical page
        sub     r4, r4, #1              ; Decrement number of MB left
        cmp     r4, #0
        bne     %b35                    ; Map next MB

        bic     r0, r0, #0xF0000000     ; Clear Section Base Address Field
        bic     r0, r0, #0x0FF00000     ; Clear Section Base Address Field
        b       %b30                    ; Get next element

40      tst     r0, #8
        bic     r0, r0, #0x0C           ; clear cachable & bufferable bits in PTE
        add     r10, r10, #0x0800       ; (r10) = ptr to 1st PTE for "unmapped uncached space"
        bne     %b25                    ; go setup PTEs for uncached space
        sub     r10, r10, #0x3000       ; (r10) = restore address of 1st level page table

        ; Setup mmu to map (VA == 0) to (PA == 0x30000000).
        ldr     r0, =PTs                ; PTE entry for VA = 0
        ldr     r1, =0x3000040E         ; uncache/unbuffer/rw, PA base == 0x30000000
        str     r1, [r0]

        ; uncached area.
        add     r0, r0, #0x0800         ; PTE entry for VA = 0x0200.0000 , uncached
        ldr     r1, =0x30000402         ; uncache/unbuffer/rw, base == 0x30000000
        str     r1, [r0]

        ; Comment:
        ; The following loop is to direct map RAM VA == PA. i.e.
        ;   VA == 0x30XXXXXX => PA == 0x30XXXXXX for S3C2400
        ; Fill in 8 entries to have a direct mapping for DRAM
        ;
        ldr     r10, =PTs               ; restore address of 1st level page table
        ldr     r0,  =PHYBASE

        add     r10, r10, #(0x3000 / 4) ; (r10) = ptr to 1st PTE for 0x30000000

        add     r0, r0, #0x1E           ; 1MB cachable bufferable
        orr     r0, r0, #0x400          ; set kernel r/w permission
        mov     r1, #0
        mov     r3, #64
45      mov     r2, r1                  ; (r2) = virtual address to map Bank at
        cmp     r2, #0x20000000:SHR:BANK_SHIFT
        add     r2, r10, r2, LSL #BANK_SHIFT-18
        strlo   r0, [r2]
        add     r0, r0, #0x00100000     ; (r0) = PTE for next physical page
        subs    r3, r3, #1
        add     r1, r1, #1
        bgt     %b45

        ldr     r10, =PTs               ; (r10) = restore address of 1st level page table

        ; The page tables and exception vectors are setup.
        ; Initialize the MMU and turn it on.
        mov     r1, #1
        mcr     p15, 0, r1, c3, c0, 0   ; setup access to domain 0
        mcr     p15, 0, r10, c2, c0, 0

        mcr     p15, 0, r0, c8, c7, 0   ; flush I+D TLBs
        mov     r1, #0x0071             ; Enable: MMU
        orr     r1, r1, #0x0004         ; Enable the cache

        ldr     r0, =VirtualStart

        cmp     r0, #0                  ; make sure no stall on "mov pc,r0" below
        mcr     p15, 0, r1, c1, c0, 0
        mov     pc, r0                  ;  & jump to new virtual address
        nop

        ; MMU & caches now enabled.
        ;   (r10) = physcial address of 1st level page table
        ;

VirtualStart

        mov     sp, #0x8C000000
        add     sp, sp, #0x30000        ; arbitrary initial super-page stack pointer
        b       main

        ENTRY_END

我自己写了nboot,把eboot全部搬移到sdram;
红色代码处的点灯可以实现 ,但是不能跑到main函数中执行
void main(void)
{

    // Clear LEDs.
    //
    OEMWriteDebugLED(0, 0xF);

    // Common boot loader (blcommon) main routine.
    //
    BootloaderMain();

    // Should never get here.
    //
    SpinForever();
}
main函数的第一个子函数没有执行;
在axd仿真nboot跟到eboot中,最后出错的地址为虚拟地址0x8c064020,undefined instrunction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高手帮忙啊

网友A:
你把PB下的nboot和eboot移植到ADS下面?
在ADS下不用开MMU的。
eboot中为了共享FMD代码以及一些微软提供的代码才开了MMU。
PB下的bootloader架构移植起来不方便,建议你看看优龙的bootloader(ADS 环境的)

网友:
我刚才已经完成了公司交给的任务,正好有空看看这个MMU以及cache的原理以及 OAL的初始化代码。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PB下的nboot和eboot移植到ADS下面?
在ADS下不用开MMU的。
eboot中为了共享FMD代码以及一些微软提供的代码才开了MMU。
PB下的bootloader架构移植起来不方便,建议你看看优龙的bootloader(ADS 环境的)

只有nboot是ads下的,方便调试。eboot还是在pb下的,所以还是要用到mmu。我现在好恨啊,一个跑的起来的eboot的都没有,板子有没有norflash。
只要自己做nboot把eboot拷贝到sdram中了,然后再改其他的操作。

网友B:
觉得现在离跑wince还很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现在离跑wince还很远啊。

不远,是2440吗?
给个2440 5.0BSP你(PB环境的stepstone/nboot+eboot)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75913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觉得现在离跑wince还很远啊。

不远,是2440吗?
给个2440 5.0BSP你(PB环境的stepstone/nboot+eboot)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759134

2410的。你验证过可以跑?这个我记得eboot是写在norflash上的吧,2440和2410是不是只有主频上有区别啊

网友A:
2410的也有。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843027
我发的东西,保证可以跑,除非你使用方法不对。

至于nboot的写法你可以参照上面的stepstone的写法,作用一样,只是变了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10的也有。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843027
我发的东西,保证可以跑,除非你使用方法不对。

至于nboot的写法你可以参照上面的stepstone的写法,作用一样,只是变了名称。

恩,那我下载了去试试。是不是把stepldr写到block2.eboot写到block2就可以了
因为我的硬件也比较的通用的,虽然自己做的

网友C:
nboot全移植过来了?

最后的main()是eboot中的?红色代码点LED是你自己加的吧?

nboot是wince4.2下的叫法,stepldr是wince5下的叫法,用法其实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nboot全移植过来了?

最后的main()是eboot中的?红色代码点LED是你自己加的吧?

nboot是wince4.2下的叫法,stepldr是wince5下的叫法,用法其实一样的。

shuiyan 前辈也不休息.............是这么做的
不过我还是坚持优龙的ADS 环境的Bootloader,好开发,调试。烧写速度也快,烧写直接通过ADS,那速度,相当的快
最近想花点时间让他支持binfs 和FAT分区。如果成功了就更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boot全移植过来了?

最后的main()是eboot中的?红色代码点LED是你自己加的吧?

nboot是wince4.2下的叫法,stepldr是wince5下的叫法,用法其实一样的。

恩,是的,为了看mmu开启后又没有运行到bootloadmain().
现在nboot已经完全把eboot拷贝到ram的30038000处,应该应经和从哪启动无关了,但是在一个8c0641f8的虚拟地址发生了undfined instrantion
很奇怪,昨天Googleman给我的boot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唉,不过好像都是在amd的flash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boot全移植过来了?

最后的main()是eboot中的?红色代码点LED是你自己加的吧?

nboot是wince4.2下的叫法,stepldr是wince5下的叫法,用法其实一样的。

shuiyan 前辈也不休息.............是这么做的
不过我还是坚持优龙的ADS 环境的Bootloader,好开发,调试。烧写速度也快,烧写直接通过ADS,那速度,相当的快
最近想花点时间让他支持binfs 和FAT分区。如果成功了就更爽了。

偶木有游龙的资料啊。只有几个pb下的bsp

网友:
楼主,建议你暂停开发先,先看看ARM的一些官方文档。

网友B:
为啥,虽然我就是这么做的现在。唉,也做不下去了=,=,基础不够啊

网友:
把行
    OEMWriteDebugLED(0, 0xF);
换成
    g_oalLogMask = 0;
    OEMWriteDebugLED(0, 0xF);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虽然我就是这么做的现在。唉,也做不下去了=,=,基础不够啊

我觉得要重新开发bootloader,就必须把MMU、cache的原理搞懂以及控制他们的协处理器指令。
我在年前一定要搞懂这些。否则整天抄袭,没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