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转换成PCB图

楼主(2008-07-22):
电路图转换成PCB图
请各位高手首请教一下:用protel DXP画完层次电路图后要生成PCB图时先生成网络表后还一个一个生成PCB图吗?怎么把两个电路图的PCB图画在一个板上?
网络

网友A:
就是拼板嘛!!
层次电路图更新到PCB中后是生成一个PCB,不用一个一个的生成

网友B:
画好原理图经电气检查后无误后,直接更新到你的PCB上即可。
两个电路图在同一个原理图里,经电气检查后无误后,直接更新到你的PCB上即可。
若两个电路图不在同一个原理里,在各自的原理图里进行电气检查,无误后,直接更新到同一个PCB中。之后在PCB中做好布局吧!

网友C:
好像在工程里面直接添加两个电路图就会生成一个PCB的吧

网友D:
原理图是层次图,并不代表pcb图也是层次图啊,生成网络表后,直接生成pcb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