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下读写XML文件(WIN32应用程序)

楼主:
如题,谢谢!

网友:
在VC中应用MSXML DOM 的一些基本实现方法

已知变量
MSXML2::IXMLDOMDocument *pDoc;
MSXML2::IXMLDOMNode *pChild, *pParent;
MSXML2::IXMLDOMNode *pNod;
MSXML2::IXMLDOMElement *pEle;

初始化指针:
MSXML2::IXMLDOMDocument *pDocument=NULL;
MSXML2::IXMLDOMNodeList *pNodeList=NULL;
MSXML2::IXMLDOMNamedNodeMap *pNodeMap=NULL;
MSXML2::IXMLDOMNode *pNode=NULL
MSXML2::IXMLDOMText *pText=NULL;
MSXML2::IXMLDOMElement *pElement=NULL;
MSXML2::IXMLDOMProcessingInstruction *pProcessingInstruction=NULL;
MSXML2::IXMLDOMComment *pComment=NULL;

MSXML2::IXMLDOMParseError *pObjError = NULL;

已知数据:
BSTR bstrText, bstrName;
int  type;

**)创建新文档
//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DOMDocument,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  IID_IXMLDOMDocument,(void**)&m_pXMLDoc);
HRESULT hr=CoCreateInstance(__uuidof(MSXML2::DOMDocument40),NULL,CLSCTX_INPROC_SERVER,
  __uuidof(MSXML2::IXMLDOMDocument),(void**)&m_pXMLDoc);
    hr = pDocument->put_async(VARIANT_FALSE);
    hr = pDocument->put_validateOnParse(VARIANT_FALSE);
hr = pDocument->put_resolveExternals(VARIANT_FALSE);

a)添加子节点到父节点
pParent->appendChild(pChild, &pNode)

b)创建节点
VARIANT vtype;
vtype.vt = VT_I4;
V_I4(&vtype) = (int)type;
pDoc->createNode(vtype, bstrName, NULL, &pNode);

c)创建元素节点
pDoc->createElement(bstrName,pElement);
(pElement)->put_text(bstrText);

d)创建文本子节点,并添加到父节点中
pDoc->createTextNode(bstrText,&pText);
pParent->appendChild(pText,& pNode)

e)创建// Create a processing instruction element.
BSTR bstrTarget = SysAllocString(L"xml");
BSTR bstrData = SysAllocString(L"version='1.0'");
pDoc ->createProcessingInstruction(bstrTarget, bstrData, &pProcessingInstruction);
SysFreeString(bstrTarget);
SysFreeString(bstrData);

f)创建注释节点
pDoc->createComment(bstrText, &pComment);

g)元素节点属性值
得到属性值
VARIANT v;
pEle->getAttribute(bstrName,&v);
CString str = v.bstrVal;
设置属性值
CComVariant v(str);
pEle->setAttribute(bstrName, v);

h)节点属性值
VARIANT v;
CString str;
long mCount;
得到节点属性集
hr=pNod->get_attributes(&pNodeMap);
hr=pNodeMap->get_length(&mCount);
得到节点属性
hr=pNodeMap->getNamedItem(bstrName,&pNode);
pNodeMap->get_item(i,&pNode);
得到节点属性值
hr=pNode->get_nodeValue(&v);
str =v.bstrVal;
删除节点属性
MSXML2::IXMLDOMNode *moldNode;
mNodeMape->removeNamedItem(bstrName,&moldNode);
if (moldNode!=NULL) moldNode->Release();

i)节点
(1)得到节点、节点集
根据节点名称
pDoc->getElementsByTagName(bstrName,&pNodeList);
pNodeList->get_item(0,&pNode);
得到子节点集
hr=pNod->get_childNodes(&mNodeList);
long mCount;
MSXML2::IXMLDOMNode *pNodeSub;
mNodeList->get_length(&mCount);
hr=pNode->get_firstChild(&pNodeSub);
删除子节点(包含删除节点属性、子节点、当前节点)
删除当前子节点
pNodeList->get_item(i,&pNode);
pNod->removeChild(pNode,&moldNode);
moldNode->Release();

(2)根据节点得到节点名称
pNod->get_nodeName(&bstrName);
(3)根据节点得到节点值
VARIANT v;
hr=pNod->get_nodeValue(&v);

j)XML文件操作
加载
VARIANT_BOOL status;
VARIANT vFileName;
(1)
pDoc->loadXML(bstrName,&status);
(2)
V_BSTR(&vFileName) = strFileName.AllocSysString();
V_VT(&vFileName) = VT_BSTR;
vResult = pDoc->load(vFileName,&status);
保存
BSTR pBFName = mFileName.AllocSysString();
CComVariant v(pBFName);
hr=pDoc->save(v);

BSTR bstr = NULL;
pDoc->get_xml(&bstr);

k)错误处理
BSTR bstr = NULL;
pDoc->get_parseError(&pObjError);
pObjError->get_reason(&bstr);
AfxMessageBox(_T("Failed to load DOM from books.xml. %S\n"),*bstr);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太空泛了。

网友:
1楼的回答应该可以。

我在wince 5.0下实现过。不用mfc.

网友:
C#也可以得

网友:
To Lenux:
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代码呀?

网友:
1楼的代码在win32下不能使用吗?

我的代码就是把xml的api封装成自己的类

给我个email吧

网友:
http://www.codeguru.com/cpp/w-p/ce/embeddedvisualc/article.php/c9799/

我以前参考过的代码。

要是不能下载代码,可以去我的资源里去下载。我给转过去了。

网友:
  MSXML 是个库 以前用过

网友:
        //增加
        BOOL AddPathElem(CString strPath,CString strName);

        //根据路径增加键及键值
        BOOL AddPathElemAndData(CString strPath, CString strName,CString strValue);

        //删除路径下所有键
        BOOL DeleteSubElem(CString strPath);

        //查找路径下键与值
        BOOL FindSubData(CString strPath,CStringArray &subArray,CStringArray &subArrayValue);

        //修改
        BOOL SetFindData(CString strPath,CString strValue);
        //删除指定路径键
        BOOL DeleteFindElem(CString strPath);
        //取值
        BOOL FindGetData(CString strPath,CString &strResult);

本人封装了一个,可用于VC6、EVC编译环境。

网友A:
好像网上都有一些现成的XML解释器,叫Markup吧。

网友:
SAX2比较简单但是功能少,DOM功能全,但是资源消耗极大,看你需求了。

网友:
To lenux:

omtflij@hotmail.com

网友:
Send to your email

网友:
1楼的回答应该可以。

我在wince   5.0下实现过。没有问题的啦!

网友:
To lenux:
riyniswc@163.com
Thank you!

网友:
好像有个tinyxml,我见过在CE下使用

网友:
CMarkup
引用 网友A:
好像网上都有一些现成的XML解释器,叫Marku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