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编译应用程序失败, 请教...急急!

楼主:
请问一下大家,我在用PB编译应用程序时,出现这错误,为什么?
工程是可以编译通过的!
就入门的HelloWord,!编译这应用程序时,
出现BUILD: [01:0000000009:ERRORE]  prelink.bat failed - rc = 1

请教了!

上网查了相关信息,也没解决.帮帮忙.谢谢!

网友:
PB编译应用,应用的工程是用PB建的吗?

网友:
是的.是PB编译,也是PB新建的!

我用PB新一个工程2440TEST,它是可以通过编译的!再添加一个HELLO应用程序,编译HELLO应用程序就失败,出现上面信息!

网友:
看看 prelink.bat 是不是空文件?

网友:
LZ为什么要用PB来编应用程序呢?为什么不用EVC或VS2005之类的

网友:
看看 prelink.bat 是不是空文件?
  对..是空的!

网友:
LZ为什么要用PB来编应用程序呢?为什么不用EVC或VS2005之类的

我觉得PB应该可以代替EVC,所以就用PB.
请不要用砖掉我...!

网友:
看看 prelink.bat 是不是空文件?

    prelink.bat ..是空的文件!

网友:
才注意到,是零分的帖子,不再回答

路过,只路过零分的帖子

网友A:
而且还注意到,LZ是典型的发帖子不结帖子的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系统提示,LZ发帖20,被系统强制结帖9,有11个还没有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还注意到,LZ是典型的发帖子不结帖子的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系统提示,LZ发帖20,被系统强制结帖9,有11个还没有结贴!!!

-------------强烈支持!零分帖子不回答。因为刚注册时候是200分的,如果这位仁兄接受别人帮助,又帮助别人的同时,是不会没有人的

发帖不接贴,只顾自己,这样的人才不回答,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