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用DLL的问题

楼主:
中心议题:wince下如何调用dll。

Vs2005做了一个智能设备DLL,做完以后,把Lib文件拷贝到调用程序工程TestDll目录下,把DLL文件(.lib and .dll and .h)放到调用程序TestDll的当前目录文件夹下,并且在调用程序的“项目属性”-->“连接器”-->“输入”-->“附加依赖项”中设置好Lib文件的名称。并且将dll工程名对应的头文件在调用程序中引用。

  完成后,调用程序成功编译,且成功连接后,开始启动部署到 ppc2003 emulater,突然发生一个错误,弹出一个对话,  程序不能运行了,对话框显示错误如下:

                                  无法启动程序“%CSIDL_PROGRAM_FILES%\UseDll\TestDll.exe”
                                  发生了通常表示安装被损坏的错误代码(代码0x8007007e).

网上查找原因,说是要把dll和lib放到调用TestDLL.exe的地方,但是实验了几个地方,结果还是老样子,请求各位帮忙,谢谢。

其实网上说了很多方法,但是我放了好多地方都不正确,希望各位能把具体方法告诉我,
我的VS安装在: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
我用的DLL都是wince下面的.

网友:
诶,问题太简单了没人鸟!

网友:
再检查一下在VS下设置的dll的路径是不是正确

网友:
我的应用程序放在D:\Work\wince_sqlite\wince_sqlite\Pocket PC 2003 (ARMV4)\Debug目录,在这个目录下我也放了DLL LIB文件,
在D盘的每个目录下我都发表法了那几个文件了.我其他不含DLL的程序也是那样配的,但是可以运行.

网友:
事情的起因是源于下面这样的一则广告贴(目前幸运还没有被删除,可以链接成功):

事情的发展是在这个贴:

我在移动平台专区被封权限是为什么?这个要找谁?

事情的最新进展是这样的:

[抗议]对硬件/嵌入开发的某些版主武断,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表示严重的抗议!

当小贩被野蛮城管打死后之eeworld版

我重申一下,我一直不是在为我发广告贴辩护,我是在为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受到的不合理对待即wxf0204 武断,简单,粗暴加野蛮的方式执法的行为,就我看跟城官差不多,对残踏我作为eeworld网友尊严,无视我作为eeworld网友存在的言行进行回击,悍卫我作为eeworld网友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而且之前连一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找到班主封ID,删除留言的规定!

别人城管也不会第一次去执法看到有小贩就直接打死,也会先劝导,就第一次收了别人小贩的东西也会开个条说一下情况,开个清单,收了什么,什么时候来取,要受到何种处罚,你们这帮斑猪不通人性,看到小贩直接毙了,之前之后,不声不响,不闻不问,不通人性,比城管还城管...................
而且还不知反省,以暴抑暴,导致事件恶性循环!

大家注意抗议的主题,不是对删除贴子,封ID有异议,对此贴前已经说的很清楚,现在的问题是抗议某些斑猪或者大部分斑猪在处理此事时粗暴的方式,野蛮的态度,狭隘的思想,如果在封ID之前给予警告,封ID之后对被封ID用户说明情况如确认被封的具体原因,封的时间以及当前所犯事件的严重程度等,事情何以至此,现在某些斑主为撑面子,继续执迷不悟!

再者跟城管没得比,别人城管之前还有警告,收了东西之后还要开个单子,通知什么时候去取回,有什么处罚,你们的粗野方式就是直接毙了,一了百了,跟原始人一样,难不成eeworld都是这样,真没人性化,我看别的论坛都是有流程,有说明,有警告,有通知!而且应该还有申诉的渠道,不能一手遮天,一毙完事!

知会一下,举手之劳,别的论坛都这么做......你们不这么做就是不通人性.........你自己想下,你这样野蛮,我为何要惧怕你的淫威,你以为你是谁,做错事直接闷棍打死,真正怎么死的都不知,...........不给没有前科的人以任何机会,手段之残忍,心恨之至极...........令人发指........让人不服,还不让辩解.....................

网友:
联机调试一下

网友:
dll是动态链接库,是运行时才会用到的.
在生成DLL后,同时生成了lib文件.
在生成exe时,如果exe调用这个dll里的函数,链接程序使用这个lib完成链接.
也就是说,在生成exe时,用.h,.lib就OK,此时不用dll.当exe运行,这时就需要它能找到相应的dll.
把你的exe,dll都COPY到同一目录下就行了.

网友:
dll文件应该放到设备或模拟器的 %CSIDL_PROGRAM_FILES%\UseDll\
目录下。

就是exe和dll同一个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