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C6.1中的phonesetting中把属性页中某个原来的应用替换 ...

楼主(2008-10-13):
PPC6.1中的phonesetting中把属性页中某个原来的应用替换为我的应用,com接口是什么?
PPC6.1中的phonesetting中把属性页中某个原来的应用替换为我的应用,com接口是什么?
在线等,谢谢!
在线
接口

网友A:
AKU里有相应的sample code

网友B:
是吗?我移植的是PPC,而不是smartphone,后者我已经移植成功,但是两者的移植机制不同,后者的方法似乎不能用到PPC上,可否具体点告诉我,是哪个路径下的sample code!
不胜感激!

网友C:
PUBLIC\SHELLW\OAK\SAMPLES\TESTPROP
可以新加,不知道能不能屏蔽原有的。

网友D:
恩,这个例子我知道,是可以加新的,但是不能屏蔽原来的,属性页我已经加上了,但是一个手机里不能有相同的两套应用,我还是要把原来的给删掉的,至少!谢谢!

网友E:
如果是 Phone Setting,整个可以去掉的,如果你只想去掉一页,我也没试过,不过发现一个接口,你可以试试看
HRESULT ReplacePage (
UINT uPageID,
LPFNADDPROPSHEETPAGE lpfnReplace,
LPARAM lPa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