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WINCE PPP 串口直连的拨号问题
yutingchenghong
yutingchenghong

网友A(2008-12-29):
WINCE PPP 串口直连的拨号问题
为了实现通过一根串口直连线 使 WINCE 可以拨号到 PC我的设置如下
PC主机端设置流程:
控制面板→网络连接→建立新连接→设置高级连接→直接连接到其他计算机→主机→此连接的设备(作为服务器端的COM1)→串口设为384000bps, 无流控,8位数据位,1停止位,无奇偶校验→用户(“总是允许掌上电脑这样的直接连接的设备不需要提供密码来连接”) →完成
PDA客户端进行配置:
控制面板→网络连接→建立新连接→直接连接→选择设备(连接PC端的”COM2”) →配置384000bps, 无流控,8位数据位,1停止位,无奇偶校验→TCP/IP配置→指定IP(192.168.2.22) →使用SLIP(不使用软件压缩,不使用IP头压缩) →完成。
可是每次总是提示 波特率 等设置不正确
我用PC 连个之间是 可以拨号的
但是CE 拨 就不正确
控制面板
设备
网络连接
用户
主机
WindowCE

网友B:
确定一下你CE本身不用串口能通过PPP拨号吗?

网友C:
学习一下,关注一下

网友D(2009-03-19):
应该没384000bps那么快,试试低一点的,如19200/9600

网友E:
怎么个不正确法?

网友F:
首先应该确定是否已经调用的com2的驱动的流接口函数例如COM_Open等函数,提示 波特率 等设置不正确是因为你的拨号程序并未跟你的modem通信上,可以调用wince的诊断工具测试下,如果你用的wince自带的mux07_10,mux07_10代码有bug也会产生拨号不成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