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行拆分问题

楼主(2008-09-22):
字符串行拆分问题
我有一个字符串,是这样的。每行结束符是回车,16进制是OD OA,我想把以下的字符串按行
拆分,并且是在WINCE下执行,请教个位高手,有什么办法。C++环境。
123,adc,d3dse,gd,cdewd,wqeds
23432,wddw3,34dsc,322,ssdre4,wqde3
fkdie,aldksi,aowid,didkc,sied,adkfi
......
字符串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个很基础的东西吧。我想你自己想想,肯定可以解决的。

网友B:
LZ不会是想要代码吧?

网友C:
哎,0x0d0a就是 “\r\n”
直接用标准的字符串处理函数就可以做了。

网友:
WINCE是UNICODE环境
可以用fgetws()啊

网友D:
TCHAR hh[]=L"123,adc,d3dse,gd,cdewd,wqeds";
TCHAR *n=L",";
TCHAR *pp;
pp=wcstok(hh,n); //第一个
pp=wcstok(NULL,n);//第2 个,
pp=wcstok(NULL,n);//第3 个,...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1,pp);

网友E:
基础的东西,直接查"\r\n"查到就换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