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正负极之间是否短路的测量问题

楼主(2008-07-27):
电源正负极之间是否短路的测量问题
请问各位大侠:
我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测量电路板的正负极之间是否短路时,(电路板未加电时测量)
万用表通断档有时显示的是.548,用电阻档测量时阻值为1.5K;有时通断档显示为1.254,电阻档测得阻值为5.2K.
通断档显示的数值是啥意思?
请问通断档和电阻档两个测量值之间有联系吗?
测量
正负极

网友A:
通断档测量时,仍然会显示电阻值,只有0.00x才是真的连通,小于1欧姆。其他值,最好用电阻档测量。

网友B:
我想请教通断档测得数值代表的是啥意思?
是电路的容抗和阻抗?
还是三极管和二极管的压降?
我用的表通断档和二极管档是分开的

网友C:
没人回答?
哪位大侠还有其他的解释?

网友D:
只有你回答了,我的问题,谢谢,分数送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