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 shell 找不到符号表

楼主(2008-12-22):
tornado shell 找不到符号表
问题描述:
写了一个run()函数供vxworks中usrAppInit()函数调用,里面的代码是从ftp下载应用程序文件,然后用loadModuleAt加载符号表,找到用户程序入口,调用入口函数执行应用代码。现在问题是加载都成功了,但是在tornado shell 下敲用户程序的函数却显示undefined symbol。大侠们有啥解决头绪没?
undefined
应用程序
ftp下载

网友A:
你定义的函数没有编译到image中。

网友B:
这个是符号表的同步问题。
程序中直接load的.o文件,符号表加载到了vxworks系统中,这样你在vxworks的target shell下也是可以认出来的。但tornado上的host shell可不知道你已经下载了,host shell的符号表是位于host端。
可以在vxworks中增加主从机符号表同步组件,然后在target server连接的时候,在core file项中选上同步主从机符号表选项。这样主从机的符号表可以同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