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8-02-24):
电脑指示灯不亮
怎么解决啊
指示灯
电脑

网友A:
测一下电源(电脑的)

网友B:
如果机器正常运行
那看看接到机箱的指示灯的接头还有线缆是否有问题
要不就再测一下那个灯本来是不是坏了的
外加再看看此信号线上有无断路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