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等优先级下时间片轮转的疑问??

楼主:
    vxworks在同等优先级的时候可以设置时间片的轮转,比如有三个同等优先级的任务1,2,3,他们排成一队,分别执行一段时间,假如在每个单一的时间片内,他们的任务都是不能做完的,那么他们的执行顺序应该是 123 123 123 。。。。。。123。如此往复的做下去!那为什么下面的这个程序不是这样的呢?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include "vxworks.h"
#include "tasklib.h"
#include "kernellib.h"
#include "syslib.h"
#include "loglib.h"
#define ITER1 11
#define ITER2 2
#define PRIORITY 101
#define TIMESLICE sysClkRateGet()/60
#define LONG_TIME (1<<25)

static void taskOne()
{
int i,j;

for(i=0;i {
for(j=0;j logMsg("\n",taskIdSelf(),0,0,0,0,0);
for(j=0;j }
}
static void taskTwo()
{
int i,j;

for(i=0;i {
for(j=0;j logMsg("\n",taskIdSelf(),0,0,0,0,0);
for(j=0;j }
}
static void taskThree()
{
int i,j;

for(i=0;i {
for(j=0;j logMsg("\n",taskIdSelf(),0,0,0,0,0);
for(j=0;j }
}
void s5_rrsched()
{
int taskIdOne,taskIdTwo,taskIdThree,taskIdFour;
if(kernelTimeSlice(TIMESLICE)==OK)
logMsg("\n\n\n\n\n\t\t\t TIMESLICE=%d ticks\n\n\n",TIMESLICE,0,0,0,0,0);
taskDelay(sysClkRateGet()*2);

if((taskIdOne=taskSpawn("task1",PRIORITY,0x100,20000,
(FUNCPTR)taskOne,0,0,0,0,0,0,0,0,0,0))==ERROR)
logMsg("taskSpawn taskOne failed.\n",0,0,0,0,0,0);
logMsg("i am after taskone.\n",0,0,0,0,0,0);
if((taskIdTwo=taskSpawn("task2",PRIORITY,0x100,20000,
(FUNCPTR)taskTwo,0,0,0,0,0,0,0,0,0,0))==ERROR)
logMsg("taskSpawn taskTwo failed.\n",0,0,0,0,0,0);
logMsg("i am after tasktwo.\n",0,0,0,0,0,0);
if((taskIdThree=taskSpawn("task3",PRIORITY,0x100,20000,
(FUNCPTR)taskThree,0,0,0,0,0,0,0,0,0,0))==ERROR)
logMsg("taskSpawn taskThree failed.\n",0,0,0,0,0,0);
logMsg("i am after taskthree.\n",0,0,0,0,0,0);

}
我在vxsim里的运行结果是:123 312 323 123 121 321 321 323 。。。等没有顺序的组合,而且每次重新打开vxsim模拟的时候,结果也和上次的不一样,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vxworks还有别的什么调度方式嘛??

网友:
看来只有自己顶了!~~

网友:
你不是调用logMsg了么?
logMsg函数会发消息给tLogTask任务,由此任务打印log。

所以你的实验环境无法验证rr调度。

windview可以看到任务调度轨迹,可以利用一些工具,而不能用logMsg。

网友:
楼上精解!

网友:
首先要清楚任务调度的时机:第一任务执行完毕时进行任务调度;第二时间片用完进行任务调度;第三任务调用组塞操作;第四系统调用返回等情况。
你在任务当中一直调用logMsg函数,该函数当中既有组塞操作,又有系统调用。当logMsg调用返回时就触发一个任务切换。因此这个序列是随机的。